寻液压缸增速回路

楼主(2009-05-24):
一种卧式压力机,采用两件600mm缸径的液压缸固连在一起,推动压板将工件压缩变形,需系统压力20MPa,工进速度8mm每秒,快进60mm每秒,有何办法减低系统的电机功率?

网友:
加一个压力转换缸,大面积缸的活塞推动并挤压工件,小面积缸的活塞由蓄能器、油泵站供油。原理为万吨水压机。

楼主:
谢谢了,但是工进时的功率依然需要比较大的功率,还有办法能降低电机的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