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如何画锥齿轮

楼主(2009-05-24):
那位前辈知道如何画锥齿轮,请告知在下,谢谢!

网友:
怎么又是一样的问题
用CAD画
方法:算出参数再做
用UG2.0外挂画
暂时只知道只有UG2.0能画锥齿轮
其他的还不是很清楚

同样的问题你如果不清楚的话直接QQ问我吧
免得开重复的贴了!

网友:
UG4.0是可以画齿轮的.而且不用齿轮外挂就.就用表达式画.现在有些书上介绍的齿轮画法中.所给的表达式是错误的.依照那上面的式子是画不出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前辈的回答,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