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Q处理试样孔洞层抗蚀性的研究

楼主(2009-05-24):
QPQ处理试样孔洞层抗蚀性的研究

网友(2009-12-07):
QPQ处理后产生空洞层其实是化合物层疏松或是分层,一般产生的原因有四点,
1.氮化盐浴中悬浮的颗粒状渣太多。
2.氮化盐熔化时加盐方法不对或炉温不均,盐浴局部过热。
3.氮化时间太长。
4.氮化温度太高
一般的解决方法有以下四点
1.先用捞渣勺捞渣,再用炉渣器滤渣2-3遍。
2.严格按操作规程化盐,必要时可调整电炉功率或炉丝分布。
3.适当缩短氮化时间。
4.降低氮化温度过高。

网友:
QPQ工艺好象是有三个阶段,热处理后,精磨再热处理,再盐浴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