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Q技术的现状和展望

楼主(2009-05-24):
QPQ技术的现状和展望

网友(2010-01-22):
没接触过,新的知识。谢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QPQ盐浴复合处理技术是世界最新金属表面强化技术。该技术通过在金属表面渗入多种合金元素,从而大幅度提高产品的耐磨性能。它被广泛用于汽车、机车、工程机械、纺织机械、轻工机械、仪表、工模具等各种行业。

网友(2010-02-25):
我们刚遇到此类一些问题,能向您请教不,谢谢

网友:
QPQ金相图不会是检验其质量可靠性的关键依据吧

网友:
请问楼主QPQ处理,能否代替液压缸活塞杆的调质和镀硬铬。我的联系方式为:lzw_2000@126.com.谢谢楼主

网友A:
请问楼主,我司产品在检测QPQ表面处理的外协产品时,QPQ表面处理后测量其白亮层深度不够,外协单位争议说,在制作试样时应在切片外加铝铂纸方可清楚一些,

网友(2011-06-24):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司产品在检测QPQ表面处理的外协产品时,QPQ表面处理后测量其白亮层深度不够,外协单位争议说, ...

白亮层一般没什么争议,扩散层争议比较大。要得到比较真实的白亮层厚度最好用夹具不要采用镶嵌法,并用铜片保护,镍片,不锈钢片也可以。

网友(2011-08-06):
请问一下,有没有详细的操作细则,烦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