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内部质量的检验方法?

楼主(2009-05-24):
谁能帮忙找些工件内部质量的检验方法?

网友:
三坐标系检验法

网友:
是指探伤吗?

网友:
这个难一点。
如果是个加工件,一般测量工具不易到达内部,这个就要看你有没有合适的测量工具,观察工具,以及检验工装了。还可以用线切割切开一个,露出剖面进行测量,观察。这个一般建议一个批次做一个,如果太贵,还要少做点。
如果是个整体件,像铸件。你要检验的肯定是无损探伤,磁粉,X-ray,敲击,土法洋法不等。这种最好做切片观察。
你的问题很笼统,不妨来个例子说明。

网友(2009-06-28):
呵呵!!工件内部质量的检测,我们一般都是做 无损检测的!

网友(2009-07-31):
做好过程控制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2018-06-08):
找不到啊。。

网友(2023-04-16):
工件内部到什么程度,是材料组织缺陷探伤,还是内部结构交叉位置,表面位置的粗糙度和尺寸。内窥镜,脱模,剖切件都是常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