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参数有哪些

楼主(2009-05-24):
请教一下齿轮的参数有哪些?

网友:
齿顶圆 模数 齿数 压力角  齿顶高系数  顶隙系数 螺旋角 变位系数

网友:
还有分度圆,基圆.齿根圆.公法线长度,跨棒距,齿轮附还有中心距.等这些在齿轮计算中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多谢多谢,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