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MPLING PUMP REGUALATO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24):
在一台新加坡进口的气体试压设备上看到这样一组词汇查不出是什么意思,请哪位指导一下:CLAMPLING PUMP REGUALATOR

网友:
字面上看是夹紧泵调节器。

网友:
你这套装置中应该有一个clamping pump(加紧泵),用于调节它的流量的或者进气压力

楼主:
哪位能给一点这个装置的资料吗,好像是真空增压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