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是分奇数棱和偶数棱吗?

楼主(2009-05-24):
怎么区分?
怎么能一眼能看出来?

网友:
网络上查询圆的定义结果:

圆是一种几何图形。当一条线段绕着它的一个端点在平面内旋转一周时,它的另一个端点的轨迹叫做圆。

楼主:
这个问完师傅了
奇数和偶数在测圆度上用的
是加工时夹具的爪数

楼主:
怎么能看出来 还是没有告诉我
说我现在的水平太低
呵呵

网友:
测量圆度需要知道加工夹具的爪数吗?

楼主:
有的车床用3爪的卡盘 有的用4爪的卡盘
车出来不就出奇数棱和偶数棱了吗?

网友:
奇数棱、偶数棱说的是圆度,不是眼睛看出的,主要用于圆度测量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即用两点法还是用三点法来检测,最好是两者综合。

网友:
测量圆度不需要考虑这个,倒是测量时取点要多。

网友:
晕,第一回听说这种问题.
按加工理论上来说圆是无数条线形成的包络圆,没有绝对的圆,但谁能说清是奇数还是偶数.这要神仙才能说得清.
圆度测量可以在同一截面上多测几个点(不重复)进行计算得到.

网友(2009-12-25):
呵呵,不同意上面的有的一些说法,奇数棱在用如千分尺检测时发现不了的,但实际该轴或孔已经是超出了图纸要求的公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