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与MasterCAM有哪些区别

楼主(2009-05-24):
自动编程软件中UG和MasterCAM是较常用的,请问各位高手这两种软件有哪些主要的区别,如何选择,为什么在一些技能大塞中要求用UG,没有提到用MasterCAM呢?

网友:
因为UG还可以建模,而mastercam建不了太曲面的模型。

网友:
UG的后处理显然没有Mastercam友善.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但我还不是很清楚,请再说得具体些,哪个软件更实用些?

网友(2010-06-06):
我认为U搞三维还可以,但搞二维就没有M好用了,

网友(2010-07-06):
回复 网友A:

    ug编3d的好但mastercam编2d的要比ug好。要快好多。

网友(2010-10-27):
要看你在社么环境下编程了,一个是3维一个是2维,用处不一样,本人喜欢UG

网友:
曲面加工最好用UG,一般的简单加工用MasterCAM的比较好!!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意见,我一般二维编程时用MASTERCAM,三维用UG。主要是UG的三维加工比较灵活,可调参数多,刀具路径易控制。但是加工复杂模具时,MASTERCAM的计算时间要快一点。

网友:
现在大赛中指定用CAXA制造工程师,还不错,最主要是国产的,对于比赛的加工应该足够了,对于实际的模具生产就难说了,支持民族产品!

网友:
MASTERCAM的二维挺方便的,三维就没有UG好用

网友:
学习。呵呵,我觉的我有好多东西要学习。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