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斯沃fanuc oit,如何使机床主轴转动起来?

楼主(2009-05-24):
使用斯沃fanuc oit,如何使机床主轴转动起来?我已经调到jog手动进给,把车外圆的刀也推进了,按主轴正转,主轴没有反应。。。刀不能碰工件,一直显示要启动车床主轴,如何启动?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输入程序启动程序时显示“请切换到显示模式”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玩意,你最好拿上他操作盘的图片给看看,也好猜,基本就是那些东西
一、使用斯沃fanuc oit,如何是机床主轴转动起来?我已经调到jog手动进给,把车外圆的刀也推进了,按主轴正转,主轴没有反应。。。刀不能碰工件,一直显示要启动车床主轴,如何启动?
有快进不?拨到快进试一下
如果是相对式的,启动机床后回一下原点,在回原点模式下
二、还有就是为什么输入程序启动程序时显示“请切换到显示模式”
我估计是应该在内存模式下,你编辑完是在编辑模式

网友:
在 MID   下输入  M3  S100  然后在循环启动

网友(点评):
MDI模式输入M41按启动,输入M03 S50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