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轴轮系中减速机的传动比怎么算出?

楼主(2009-05-24):
单位要设计行走部分,要求20米每分钟,电动机720转每分钟,一组齿轮副,主动轮齿数分别是14,34.从动轮齿数分别是28,63.行走轮的周长是1.5米。要配一个减速机,求减速机的传动比

楼主:
电动机连减速机,14齿的链轮在减速机的输出轴上,14和28链连接。28和34在同一根轴上,34和63是齿轮副,63和行走轮在同一轴上,能看懂吗,呵呵

网友:
V=20米每分钟
L=行走轮的周长是1.5米,
D=1.5(L)/3.141592654 =0.47746
MS=电动机720转每分钟
負載轉速RPM=V/L=20/1.5=13.333
R=MS/RPM=720/13.33=54
必要減速比=R/(28/14)*(64/34)=54/(2*1.882)=54/3.7647=14.343可選則1/14以下速比

楼主:
谢谢你了,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20/64,可以吗

网友(2014-05-12):
没看懂你说的齿轮副是什么意思,要用上你现有的齿轮吗?如果不是,要求20米/分钟,滚轮周长为1.5米,输出转速为20/1.7=13.3rpm,直接的到速比采用720:14,这样算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