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统一螺纹标准与BSPP是同一个标准吗

楼主(2009-05-24):
.统一标准螺纹(Unified Thread)
由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共同制订,为目前常用之英制螺纹。

螺纹角亦为60 度,规格以每英寸有几牙表示。此种螺纹可分为粗牙

(UNC)
;细牙(UNF);特细牙(UNEF)。表示法如1/2-10UNC(1/2

外径;10:每寸牙数;UNC代号
)

英制螺纹有两种,BSPP(管螺纹)和BSPT(55度角锥管螺纹,与美制60度角锥管螺纹NPT相对,互不兼容)
那么BSPP和.统一标准螺纹是同一种标准吗

网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盟军所使用的螺纹标准不统一,后勤补给困难给盟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二战刚结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国就着手制定盟国间统一的螺纹标准,于1948年颁布了统一螺纹(UN)标准,由于当时的美国实力占主导地位,因此统一螺纹是依据美国国家标准而制定的。从此,统一螺纹开始挤占英国惠氏螺纹原有的使用市场(在紧固螺纹领域)。
  你所说的BSPP和BSPT分别表示圆柱管螺纹和圆锥管螺纹,应该对应目前使用的G英制非密封管螺纹和R、Rc英制密封圆锥管螺纹也就是日本和韩国的旧管螺纹PF和PT 具体详细资料可以上网查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
BSP为英制管螺纹总体代号,但是分为三种BSPP、BSPT和BSPF。BSPP(British Standard Pipe Parallel (thread))为英制圆柱管螺纹代号,只有内螺纹,相当于国内的55度圆柱(平行)管螺纹,即G,而BSPT(British Standard Taper Pipe Thread)是一种英制圆锥管螺纹标准,指螺纹的牙型角为55度,螺纹具有1:16的锥度,相当于国内的55度圆锥管螺纹,即ZG,另外就是BSPF(British Standard Pipe Fine Hand Taps)为英制细牙管螺纹;前面两者用於用于密封接合,后边一种用於一般的用于接合。

关於英制管螺纹1/4"bspp的具体意义如下:

螺纹代号为G1/4,基本尺寸为1/4”,大径(d=D, mm)为13.157,螺距(p, mm)为1.337,每英寸牙数(tpi)为19,中径(d2=D2, mm)为12.301,小径外螺纹(d3)为11.445,牙型高度(H1)为0.856,底孔尺寸为11.6mm

关於各国管螺纹代号如下:
G是中国的代号;
PF是日本的代号;
BSP是英国的代号;
R、K是德国的代号(R是内螺纹、K是外螺纹);
TPYБ是前苏联的代号;
Rp是ISO的代号。

英制管螺纹来源于英制惠氏螺纹,惠氏螺纹的管路系列与惠氏螺纹牙型组合建立起了英制管螺纹的基本尺寸.按1/16锥度关系,1940年,提出惠氏螺纹的非密封管螺纹系列(BSP系列);1956年,单独颁布英制非密封管螺纹标准(BS 2779)。
欧洲国家和英联邦国家首先接受了英制管螺纹标准.ISO/TC5/SC5管螺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受欧洲国家控制,英制管螺纹标准被ISO标准采用.1955年,ISO提出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ISO R 7);1961年,ISO提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标准(ISO R 228).1978年,ISO颁布了两种英制管螺纹的正式标准(ISO7-1和ISO228-1).目前,英制管螺纹已被北美洲已外的国家所普遍接受,广泛的应用于国际贸易中。
ISO标准内的英制管螺纹已转化为米制单位制.英制管螺纹的米制化方法非常简单,将原来管螺纹的英寸尺寸乘以25.4就转化为毫米尺寸.英制管螺纹尺寸在被淘汰的问题.所谓要使用真正的管螺纹标准是不现实的.这里不存在真米制管螺纹与假米制管螺纹之分。
英制密封管螺纹有两种配合方式,“柱/锥”和“锥/锥”.两种英制密封管螺纹使用不同的螺纹环规(圆柱螺纹环规和圆锥螺纹环规)和螺纹塞规(基准平面的位置不同,两者基准平面相距半牙).欧洲国家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而欧洲以外国家则主要采用“锥/锥”配合螺纹.同一个密封管螺纹件,欧洲国家检验合格的管螺纹,欧洲以外国家检验则可能不合格.国际贸易中一定要注意这种差异否则可能出现废品.1994年前,ISO的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及其量规标准是按“锥/锥”配合体系设计的.我国的英制密封管螺纹产品可以直截进入国际市场.而欧洲国家的管螺纹的管螺纹产品则处于不利的地位.2000年以后,ISO的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及其量规标准是按“柱/锥”配合题系设计的.我国原有的英制密封管螺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会遇到困难.为此,我国于2000年修订了英制密封管螺纹国家标准.将原来的一个螺纹标准变为两个螺纹标准,以此提示设计者要注意两种配合螺纹的不同和正确选用.日本在1999年修定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时,仍然坚持采用1994年前的ISO标准.所以,2000年以后的国际英制密封管螺纹市场更加复杂,国内厂家要备加小心。

英制密封管螺纹为一般用途的密封管螺纹,使用中要在螺纹副内加入密封添料.其特点是比较经济,加工精度要求适中.不加密封添料就可以保证密封连接的螺纹为干密封管螺纹.英制管螺纹体系内没有干密封管螺纹。

密封管螺纹具有机械连接和密封两大功能;而非密封管螺纹仅有机械连接一种功能.所以密封管螺纹的精度要严于非密封管螺纹的精度.有些人看到非密封管螺纹的中径公差为密封管螺纹中径公差的一半,认为非密封管螺纹的精度高于密封管螺纹的精度,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密封管螺纹对牙型精度有要求.其大径,中径和小径的公差是相同的;其牙侧角和螺距误差对密封性能有较大影响.而非密封管螺纹对牙型精度基本没有要求.其顶径公差大于中径公差;其底径没有公差要求.;另外,有些人认为可以用非密封圆柱内螺纹与密封圆柱外螺纹组成配合.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这样做就等于放松了密封内螺纹的精度要求,管螺纹的密封就可能出问题。

由于密封管螺纹的使用场合,加工精度,装配和检测等技术的不同,目前的管螺纹标准无法保证所有的符合标准规定的螺纹件都能实现密封.在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内无法提出统一的螺纹单项参数的精度要求.这些单项螺纹参数对密封性能有直接影响.目前,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针对自己特定的产品,各个行业或公司制定自己的内控措施.这些参数的内控指标一般对外是保密的.对其它行业的公司也是不通用的,生产厂家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密封管螺纹标准不是万能的,密封问题可能需场家自己留心注意.1987年以前,我国没有美制和英制管螺纹标准.可是生产中又无法回避这两种国际普遍使用的管螺纹标准,为此,旧机械制图标准曾经自行规定过美制和英制管螺纹的标记代号,这些螺纹代号来源于汉语拼音字母,根本没有考虑与国外标准管螺纹标准代号是否一致.由于此标准只规定了螺纹代号而没有规定螺纹参数,同一个螺纹代号在不同企业或行业所表示的螺纹参数可能也有差异.出现废品时没有依据判断谁对谁错.1987至1991年,我国颁布了英制管螺纹标准.从此,管螺纹代号和标记应服从管螺纹标准的规定.旧机械制图标准所规定的管螺纹代号应该立即废止。
1、密封管螺纹(R)(国标号GB/T 7306-1987)
英制密封管螺纹的基本尺寸及其公差

配合方式
英制密封管螺纹有两种配合方式: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组成“柱/锥”配合;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组成“锥/锥”配合.
欧洲国家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而欧洲以外国家则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两种螺纹的检验量规存在一定不同;目前的ISO英制密封管螺纹量规标准(ISO 7-2:2000)是按“柱/锥”配合体系设计的.

标记
英制密封管螺纹的完整标记由螺纹特征代号、螺纹尺寸代号和旋向代号组成.
英制密封圆柱内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P;
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C;
英制密封圆锥外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1(与英制密封圆柱内螺纹配合使用);
R2(与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配合使用);
左旋螺纹的旋向代号为LH;右旋螺纹的旋向代号省略不标.
对密封管螺纹,利用RP/R1,RC/R2分别表示“柱/锥” 和“锥/锥”螺纹副.

2、非密封管螺纹 (国标号GB/T3707-2001)

英制非密封管的基本尺寸及其极限偏差

标记:
英制非密封管螺纹的完整标记由螺纹特征代号,螺纹尺寸代号,中径公差等级代号和旋向代号组成.
英制非密封圆柱螺纹的特征代号为:G
对英制非密封圆柱内螺纹,其中径公差等级代号省略不标;而英制非密封圆柱外螺纹的中径公尺等级代号分别为A和B.
左旋螺纹的旋向代号为LH;右旋螺纹的旋向代号省略不标.
当表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的螺纹副时,仅标注外螺纹的标记代号.
示例:
尺寸代号为2的右旋,非密封圆柱内螺纹:G2
尺寸代号为3的A级,右旋,非密封圆柱外螺纹:G3A
尺寸代号为4的B级,左旋,非密封圆柱外螺纹:G4 B-LH
尺寸代号为2的右旋,非密封圆柱内螺纹与A级圆柱外螺纹组成的螺纹副:G2A

楼主:
很详细.非常感谢,辛苦了

网友(2010-11-04):
很详细了。谢谢。
只是如果只写UN而后缀没写 是unc还是UNE 那默认是什么螺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