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卡簧的问题

楼主(2009-05-25):
我们装配时要用到轴卡和油卡,以及骨架油封,这些东西作用也了解了一些,可总不详细,请这方面的老师详细解答下,不胜感激。

轴卡和孔卡就是固定东西外还有其他作用吗?

网友: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
卡簧分为轴用和孔用,是用来固定东西的,充当台阶。而油封是主要用来防止漏油和灰尘的。

楼主:
呵呵 写的不够清楚
就是轴卡和孔卡就是固定东西外还有其他作用吗?

网友:
轴卡和孔卡就是对轴向可移动的物体进行定位,之外别无其他作用。

网友:
轴上、孔上许多零件需要轴向定位,而定位方式有轴用卡簧、空用卡簧、轴肩、孔肩、隔套、紧定螺钉、锥销、双螺母等。

网友(2009-07-14):
卡簧的公差怎么取啊,怎么才能保证没有间隙

网友:
就起轴向定位作用

网友:
五金手册里说"装在孔槽或轴槽中用于零件定位,同时亦可受一定轴向力,常用于滚动轴承安装""靠本身弹性便于安装"

网友:
进行轴向定位。

网友(2009-08-25):
定位使用;还可以当垫子用,厚度公差较小。呵呵

网友:
[localimg=333,144]5[/localimg]

网友:
贴几张卡簧和锁紧垫片的图片

网友(2009-11-07):
主要是定位

网友:
主要是轴向定位

网友:
防止轴向窜动,就公差而言,定位算不上

网友:
应该是起轴向限位作用,由于卡簧与卡簧槽宽度配合有间隙,要靠卡簧定位准确,有些难度。

网友:
就是轴向定位用,可以根据相关件的精度,计算尺寸链,看有没有必要配不同厚度的卡簧,为保证装配精度,可以按0.05mm为厚度差做卡簧组以备选装。

网友(2022-03-07):
接触过很多型号的卡簧,全都是固定作用,或者说是把零件卡住。

网友(2022-11-07):
卡簧的作用不就是限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