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什么样比较合适

楼主(2009-05-25):
我想买个笔记本,常用CAD, UG 画图,及其它常用办公软件,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机型,配置好一些?而且要轻一些又结实的。哪位给个意见?

网友:
屏幕:15寸以上;
显卡:独立显卡,显存256M以上,最好是NV的;
主板:总线800M以上;
内存:2G以上;
硬盘:越多越好;
CPU:酷睿2双核2G以上;
品牌:国内的就可以;
光驱:最好是DVD-R&W,蓝光还没普及也用不上;
无线网卡:可有可无;
电池:只要不移动无所谓;
最后一点:既要轻又要结实,从目前的技术来看,存在较大的矛盾。

楼主:
无限网卡一定要的,因为总在外面出差的。我再详细看看您的回复。先谢谢了!我们公司戴尔的较多

网友:
笔记本总体来说,要是玩三维,还是差点,显卡是主要问题,模拟的时候最明显

要是公司给买,选游戏影音发烧级的本
要是自己买,价位六千左右的戴尔本,显卡将将够用
总之就要看显卡,现在的本,主频不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公司给配。三维是我自己要用的,工作中二维基本够用,但要考虑以后不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