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压力的问题?

楼主(2009-05-25):
请教各位,如果工作压力小于0。1MPa,但是设计压力大于0。1MPa,可以按照压力容器来计算吗?

网友(2009-07-14):
只有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的容器,才称之为压力容器:
  (1)最高工作压力(Pw)(注1)大于等于0.1Mpa(不含液体静压力,下同);
  (2)内直径(非贺形截面指其最大尺寸)大于等于0.15m,且容积(V)(注2)大于等于0.25m3;
  (3)盛装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或最高工作温度高于等于标准沸点液体.

网友(2010-04-11):
有没有关于压力容器设计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0-11-21):
老容规  最新的又些变化,

网友(2011-10-25):
好东西,正好用得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