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打压用盲板有没有标准?

楼主(2009-05-25):
如题:压力容器打压用盲板有没有标准?

网友:
一般在工厂里面是取比实际管板后10个的板上的

网友(2009-07-10):
按相应标准盲法兰加工

网友(点评):
盲法兰不就是法兰盖吗?

网友:
应选用相应的法兰盖作为打压盲板。法兰盖有标准。

网友:
也可以用相应的计算求得盲板的厚度

网友(2011-10-25):
应选用相应的法兰盖作为打压盲板。法兰盖有标准

网友:
应选用相应的法兰盖作为打压盲板。法兰盖有标准。对照法兰的标准,采用相应标准的法兰盖即可,如果没有机加条件,可以用现场加工,一名好的气焊工就可以搞定。

网友:
法兰盖标准上一查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02):
可以选用标准法兰盖的,装压力表的盖板也可以用标准法兰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