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田AC2510和通快2020R两种机器的性价比如何?

楼主(2009-05-25):
各位大侠好:诚求天田AC2510和通快2020R两种机器的性价比如何,这两种设备都是这两家公司推出的经济型设备,有人说这两款设备稳定性都不好,如果这上面两款设备需选其一,各位建议选哪一台?望有经验的大侠告之。

网友:
效率肯定通快的高多了,操作也方便~!

楼主:
楼上都有使用过吗,效率高在什么地方?加工成本呢?还请有详细的分析。

网友:
你用了ac就知道了~!
ac解决了以前转塔冲的一些问题,确实是有不错的进步,但是从根本上讲,结构造成的问题无法解决。换刀复杂,调整麻烦,刀具旋转工位少了点。编程考虑刀的因素多些。如果你是老板,考虑初期成本,可以买ac,但是如果你是操作工或者编程,建议你还是用通快即来的简单些。

网友:
同意楼上的,通快的数冲在结构上是目前最好的。而且设备的稳定性也蛮高的,加工的效率快,模具这块的成本也挺低的,国产的如启泰的就挺便宜的,而且使用方便。全工位的自转模,可攻牙,冲头的冲裁长度长,可进行尺寸大的成型加工之类的。另外最新的通快数冲有增加了自动修毛边的模具的,速度挺快的。

网友(点评):
落日余晖讲得很经典啊!通快的结构设计使得它的效率高很多!远期成本也低!模具如果用MATE的话,性价比高,对床子的维护也有利。差的模具会损坏冲床,好的模具不仅降低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也降低了冲床的维护成本!

楼主:
感谢回复,我们已经有一台2020R了,06年买的,当时参与选型的我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因生产需要再添一台,两家机型都能满足,但不知哪家性价比更好些,目前来看,这两个型号的价格差距不小,有40万左右。价差实在太大了。
还有,通快机2020说性能很稳定,这个我们这里不是这样,小毛病还是较多的,不然这次也不会拉天田来PK了。但总的来说,通快还是过的去,速度实在是快!

网友(2009-07-14):
真的没有办法比较,因为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上,通快和百超是公认世界一流设备,天田只是个二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