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基准---如图,请教

楼主(2009-05-25):
零件如图,基准是A圆柱,B面求两孔位置度,高度方向基准是任一孔还是两孔中点,依据是什么?

网友:
这样的图是有问题的,难以理解,怎么去确定坐标原点呢?两孔互为基准吗?

网友:
这个最好用量具检
高度方向就两孔的圆心

网友(2009-06-28):
这种标注方法,我个人认为高度方向是确保2孔之间的中心距,至于它们跟底面或顶面的距离少标了一个尺寸

网友:
怎么把图片放到贴子里啊

网友:
在高级回复里面可以添加附件的

网友:
#7楼的意思是像本楼主那样把图片发出后直接显示出来

而不是做为附件添加上  需下载打开才能看到的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楼主能再多给出尺寸吗  现在给的都是参考尺寸  约束尺寸

或者再给出三维图

这样更直观一些

你这样的位置度  要测得话应该都可以啊

网友:
我都是这样添加的,也不要下载啊,打开网页后就可以看了,没有下载哦!难道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