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车间都有哪些主要的生产设备,工艺流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9-05-25):
钣金车间都有哪些主要的生产设备,工艺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
激光切割

剪板机

冲床

折弯机

焊接

网友:
全套的话 还要加上  喷漆,塑 电镀 组装  包装

网友:
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激光切割,剪板机,冲床,折弯机,焊接(又要分很多种),模具
,锯床,型材切割机,抛丸机==1切断2折弯,或模具成型3焊接部品

网友:
钣金成形铣床 蒙皮拉伸机 剪板机 激光切割机

网友:
在钣金车间一般都有:

激光切割

剪板机

普通冲床

折弯机

焊接

CNC

钻床

打磨机

抛光机

其工艺一般都经过剪料或CNC、冲压、钳工(钻孔、沉孔、攻丝)、数控折弯、焊接、打磨或抛光

网友:
过来了解一下

网友:
学习了 我有可能会转到这一行

网友:
电梯行业用很多啊

网友:
从小做起,不要那么多机器。只要能接到定单,把要激光切割工件外协,折弯外协就可以了,风险还要小一点,我见过一个老板,投资2000多万,一年才也才500多万,他都要气不行了,

网友:
学习了,对此还不太了解

网友(2009-07-13):
数控(普通)冲床,激光切割机,数控(普通)折弯机,数控(普通)剪板机,压力机,校平机,压铆机,点焊机,氩弧焊,CO2气保焊,台钻,攻丝机,喷粉(漆)线,数控铣,平面磨床,GASKET机,
比较完美的是还能做电镀处理及氧化处理。
如果能开发模具,那么还需要线切割,平面磨床,车床,铣床,刨床等。

网友(2010-02-03):
剪板机、折弯机、激光机、冲床(普冲、数控冲床)、焊接等

网友(2010-12-23):
过来了解一下 ,谢谢了

网友(2011-04-22):
还有激光焊机  水切割机  卷板机  攻丝气  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