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法兰和筒体焊接

楼主(2009-05-25):
厚度为20的法兰,焊接在厚度为8的筒体上面。
角焊,请问大侠们,焊接的尺寸要求焊高为多少为好啊?还有,接头需要开坡口么?
直径是820的

网友: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一般来讲焊接角焊缝就可以了,如有要求在法兰上开坡口,焊角不小于在5mm

网友:
是怎么个焊接法啊 直接把法兰颈焊接在通体上面吗?
还是通过接管焊接啊 说清楚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