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装置的焊接顺序?

楼主(2009-05-25):
这个装置的焊接顺序是什么啊?
客户要求竖焊要先焊接,再焊接法兰,可是那样加工的话,法兰很难焊接上去。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这个焊接的顺序呢.
谢谢,没有接触过冷作工艺,比较小白。

网友:
先焊接筒子,在开孔,焊两个带法兰的接管

网友:
先制作锥型筒体焊接,在与圆形筒体焊接,在开孔焊接法兰与接管等!

网友:
呵呵!说起来直观,你 去看看容器厂的制作过程就可以明白了!

网友(2009-09-05):
你的客户的要求并没有错啊,我们公司做的许多压力容器就是这样焊接的。

网友:
你也可以到锅炉厂看看,不就知道了,这种结构很平常呀,

网友(2009-10-16):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