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标注能否互换位置?

楼主(2009-05-25):
  左边是英制的,右边是公制的,请问如何将图纸内的所有标注位置都互换(公制在前面)

楼主:
貌似没人知道

网友:
如果这些标注没有特别的格式,好像不太好办吧,仅仅帮你顶一下,同样期待高手

网友:
你想自动更换,难。

网友:
不知道,请教前辈

网友:
这是什么标注?说清楚点

网友:
一定要顶楼主

.

上海同城聊天室 www.top858.com

楼主:
就是原先的图纸是英制的,我要再加一个公制的标注,但是CAD里自动增加标注后公制是在后面的(或下面)我想改成公制在前面的
当然前提是所有标注全部自动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