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短路过渡与射流过渡的区别?

楼主(2009-05-25):
请教各位专家:如何区别短路过渡与射流过渡,单单从电流的大小来区别吗?短路过渡的电流一般在什么范围内?射流过渡的电流一般在什么范围内呢?

网友:
找本讲MIG的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2009-10-28):
这个你先仔细看一下书,就知道两者的差别了 ,不仅仅电流的大小有区别,还体现在焊接飞溅上和过渡时的声音上,电流的范围是根据焊接保护气体或焊丝成分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