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壳体定位销孔加工方案。急!

楼主(2009-05-25):
现加工一壳体零件。上有定位销孔2-φ12H7。中心距209,位置度要求0.01。壳体厚度120,两端面都有定位销孔结构,同心。
求教加工方案。加工中心干,若用钻、铰方案怕因120距离偏大产生不同轴误差或轴线歪斜。镗的话,孔又太小。
求此加工方案。各位大侠多多指教为盼!
材料:HT250

网友:
貼張圖紙看下,這樣明白些。

网友:
奏事奏事,贴图来看

楼主:
附上图纸。贴图方式我不会

网友:
找不到120的尺寸诶
先加工一面,另一面做定位销套进去,但是感觉达不到楼主图纸里面的要求,形位都是1丝的
我发现你的平面公差是0.04,直径12的孔同轴度和垂直度都是要0.01,真不知道怎么去保证呢,或许我看错图纸了???
先中心钻点孔,钻,饺,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建议钻-镗-铰,12的孔并不小,加工中心上镗3的孔都可以,换刀片的最小镗6mm左右,位置度高只有镗孔比较保险

网友:
位置度要求0.01,要求太严,普通的机床无法达到。如果要按图纸验收的话,成本可能无法接受。

网友:
呵呵~没注意两边都有孔,厚度120,看样加工难度还是比较大

网友:
如果用的是卧式加工中心的话同轴度应该可以保证,但钻好后一定要镗一下,如果楼主没有这么小的镗刀的话,可以用12的键槽铣刀代替.

楼主:
大侠都云游去了?没人帮忙

网友:
建议和设计者协商,不是严不严的问题,标注似乎有问题。问问他销孔功能,从使用来说至少同轴度要加最大实体吧?完全按照这个标注加工,测量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