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加工深孔的好方法,一只进口的大概1000块。急~!

楼主(2009-05-25):
各位仁兄!请教一个问题:谁有加工深孔的好方法,孔尺寸为 直径1.4*45mm
枪钻的价位比较高,一只进口的大概1000块,成本较高,谁有较好的方法。跪求!!!!!!
材料是 紫铜的

网友:
即使枪钻也不容易吧,容易受热夹钻头。整体是什么样,能否熔铸成零件再扩口

网友:
1000块不贵啊,买只玩玩吧

网友:
有图吗?有公差要求吗?可以打大孔,放1.4的钢丝,再在专用机床收紧,拉出钢丝(限轴类)

网友:
很好办, 用穿孔机~!!!  加工这个孔只要几十块钱~!!

 如果公差加求严  可以先穿小孔,再用线切割加工一下
    (感觉45深 也不是很深  用一般加长的钻头  好一点的钳工好像应该也能搞定  )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你可以试试

网友:
孔挺细的,这样的没干过

网友:
用线切割好了

网友:
1000又不是买一个孔!
人家就只买这个孔吗?
基本的图纸也没有!孔的精度、粗糙度如何?
能想想也不错,好歹的想了,比不想的好。

网友(点评):
批评比较到位,呵呵

网友:
推荐你使用电火花试试!~

网友:
工件是紫铜的,小孔机比较麻烦,但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求助最起码的要求应该将技术要求写清楚了,真是不严谨!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是焊接头吗?

网友:
直径1.4*45mm直接钻没有问题呀,一般1200转的转速。

网友:
这个用枪钻没什么难度,如果觉得枪钻贵,那就用麻花钻。我见过一山东的机床,用麻花钻钻1.6x100的孔,打一点点就退刀排屑。这个孔也加工出来了,就是效率要比枪钻慢太多了。

网友(2011-06-05):
用穿孔机做啊,应该可以的

网友:
买好一点的麻花钻,再下功夫磨磨,加点冷却液,转速不低于三千,问题没有

网友:
以前在台钻上钻0.5×16的,材料为H62,很容易断钻头,而且效率很低,确实不好加工,1.5的话可以试一试电火花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