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30车床反车摩擦片发热---请教

楼主(2009-05-25):
我的车床不会反转 , 调好了摩擦片一直发热 ,松1扣就没有反车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

谢谢!

网友:
离合器没结合不好,也可能离合器锁片脱落。

网友(2010-12-17):
摩擦片有烧的,打开看看

网友:
把反车摩擦片调紧一点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油不好。

网友(2011-02-27):
应该是摩擦力不够吧,再往前调一扣试试。

网友(2011-04-13):
我的车床转速打不上去 床头箱冒烟 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