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单向阀保压什么情况发生,会致使液压锁失去作用?

楼主(2009-05-25):
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阀芯磨损卡死引起泄漏了!!工作元件内漏也会保不住压!

网友:
一个是元件内泄漏问题还有就是系统问题

楼主:
能说得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1.如果液压锁内部的阀芯表面磨损或者其他原因(比如污染物颗粒)引起阀芯卡滞不能回位的话,当然液压锁就不起作用了;当然,即便阀芯能回位,如果密封带被破坏了的话,液压锁自身也会因为内泄漏而起不到作用
2.如果被控制的对象(例如举升油缸)自身就存在上下腔的内泄漏,,那么有液压锁也是徒劳

网友:
补充楼上的说的,还有一点要注意了,就是液压锁工作时,要保证锁的控制端没有压力,不然液压锁有可能开启了,

网友:
液压锁保压时,它的控制油口必须要接油箱,否则就无保压

网友(2012-04-21):
一头雾水    还是听不懂啊     基础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