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12MoV冲孔凹模使用后开裂

楼主(2009-05-25):
请教大家:
冲裁6mm厚的钢件(20#钢)所用的Cr12MoV模具在使用几天后就出现模具开裂现象(轻微裂纹),基本都在模具上的孔周围。要求的模具硬度为HRC58-62.实际测量模具硬度,打了多个点,大部分区域硬度在HRC51-55不等.而孔附近打了几个点,差异较大,距离很近两点一点是51,一点是45;
       模具开裂的直接原因是不是硬度过低?还是不均匀,局部应力集中?做这种冲孔凹模合适的硬度应在什么范围?

网友:
可能淬火后有裂纹,不过感觉是间隙问题或是下模刃口直壁太长塞料。

网友:
首先怀疑的是热处理,如此不均匀肯定是热处理过程没控制好!热处理一般取58--62,Cr12Mov热处理绝对禁止300--375°C范围内回火,否则工具易脆裂,不知楼主热处理是否自己烧的?

网友:
首先没模具图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结构,不知道到底能有大的寿命
其次打了几天,几天可以打几万下,没说明损坏的正确时间
再次6mm的钢件是需要很大的力,模具硬度是一个方面
最后模具间隙很重要,间隙放的不对,也会有问题
6MM的产品加工,Cr12MoV是选差了一点,外加现在市场上Cr12MoV中Cr的含量不一定足,如果含量是足的,对热处理供应商要么更换,要么退货罚款
Cr12MoV的热处理加工HRC58-60就好了

楼主:
这模具我们是发外供应商加工加热处理的
厂商还没给提供他们的热处理工艺,不过最少从硬度检测结果可以说明,他们的料或者热处理工艺至少有一个有问题。我可以要求更换。
在此,谢谢各位~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时间最短的一个模具用了三天,冲了只有3000-3500下

网友:
可能淬火后有裂纹

网友:
应该是热处理的原因,另一个是模具的结构,考虑一下对热处理的影响,应力的集中的原因。

网友:
硬度低韧性好反而不容易裂开,建议使用SKH51 材料虽贵,但使用寿命也高。

网友B:
最好用skd11材料,而且还要用真空淬火。凹模采用两块拼装结构

网友:
SKD11的料好用的

网友(2009-07-05):
skd11是不是和cr12mov的成份相近?

网友:
最好用skd11材料,而且还要用真空淬火。凹模采用两块拼装结构
引用 网友B:

请教为什么要用拼装凹模?谢谢!

网友:
我们做8mm的热板,凹模用的都是Cr12Mov,处理到58-62,不过我的模具是做成拼块镶件,Cr12MoV层厚度可能只有30左右,比较容易淬透,这也可能是你模具裂的一个原因。其他的各位大侠都说了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skd11材料,而且还要用真空淬火。凹模采用两块拼装结构

同@cyzy6388 的问题,请教为何凹模要用两块拼装结构?谢谢~

网友(2024-05-24):
看下模具形状是否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