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用---请教

楼主(2009-05-25):
凸轮连杆驱动一个滑块沿导轨作上下运动,现需要检测滑块到达低点后并保持0.2S左右,检测距离的精度在1mm以内。想问选用哪类型传感器适用?安装在侧面检测能满足吗?

网友:
凸轮连杆驱动一个滑块沿导轨作上下运动,现需要检测滑块到达低点后并保持0.2S左右,检测距离的精度在1mm以内。想问选用哪类型传感器适用?安装在侧面检测能满足吗?
引用 网友A:

黑色经典 网友好!
.
光电传感器足以!
怎么方便怎么安装,但在行程方向上,要做到便于调节。
.
syw  090526---07.26

网友:
嗯 同意总工的意见 光电的最好用。

楼主:
哦,光电的好?我回头找找看,打算装在侧面。

网友:
光电的就可以了,电容电感的太贵,关键你得有PLC或者驱动器吧,光电传感器接到上面

楼主:
PLC与驱动方面都不是问题。但是现在经讨论后,检测可靠性问题。检测精度不能超出1mm,否则等于没用啊

用光电传感器(对射型的),这光束多大的呢?光束的大小会影响检测的精确度的可靠性吧,能不能在光束被遮挡后有输出信号并且保持一定时间呢?

被检测的机架是铝质的

楼主:
价钱问题不是太大,只要能满足我那个要求就好

网友:
还真想知道各位用的是什么光电开关可以检测到1个MM的误差啊!!!!个人意见楼主这样的要求用如下东西多可以解决:旋转编码器、光栅尺、仅供参考!

楼主:
光纤传感器可以吗?这种传感器直径一般有多大? 检测误差可以在+/-1 mm

楼主:
失败了。经考虑上机构的磨损虚位后确定不能直接使用传感器检测,现我需要想个行程放大机构?哪位给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