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镗床在使用枪钻时出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26):
我是一名在数控镗床的操作工人,我在加工深孔时,出现一些我不解的问题,第一点在加工深孔时,用枪钻钻时,钻头有很大的异响,第2点,在加工深孔时,钻头在钻时,中间会弯曲。

网友:
LZ你好,我是卖刀具的.我在上海.唯一一个问题那就是你选择的钻头不对,倍径达不到,钻头在加工时如果你的钻头明明加工范围在5倍这样子,可是你要让他加工到7倍的话就会出现以上问题,振刀,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进刀量放小点.看看效果如何,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换一种钻头,换倍径大一点的钻头.最好选择进口的,像欧洲刀具品牌还不错.

楼主:
你好,我看见你对我的问题的解答我先说声谢谢,我对你跟我说的倍径我不太明白
,我加工直径为20的深孔,深度为1100MM,加工是我选择转速为480S/MIN,进给为14MM/MIN,但是
钻头是进口的,麻烦你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

网友:
你的排屑系统可以嘛?如果排屑不好是比较困难的,我是没用过改造的机床,在抢钻机床上20的直径可以打个800转,你的钻头会弯?不知道你有没有加中间支撑呢???1100的深度,至少要加一个支撑的,30倍径以上就要加支撑了。。。(貌似这应该会加的)
自己改造的机床,最好是先加工一个小孔,在用20的加工

楼主:
我加工方法是先钻个19.5的浅孔,在35深左右,然后用20铰刀,铰25深,接着用20X500枪钻钻450深,最后用20X1200的钻漏。

网友:
楼主500长的钻头有加支撑吗?你钻头要弯,肯定是没加支撑的原因,1100这么长的钻头肯定要加个支撑上去的

你的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
锻钢34Crni3Mo,500没加支撑,

网友:
这个材料比较难加工,有异响和刀杆弯曲并不奇怪。
直径20,长1200的枪钻应该加一个支撑。
加工参数要非常低,就靠硬质合金在里面慢慢的磨吧,加工这个材料就不要说是切削了。而且刀具寿命会非常短,打一段就需要重新修磨。刀具方面建议采用进口的刀具,刀杆的强度高也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网友:
建议如下:
1,多分一级,例如20*400,20*800,20*1200分三次钻通,因为你的设备不方便加支撑,这样可以减少弯曲。
2,枪钻选用槽型角是120度的,这样刚性好,也不会影响您的排屑。
3,钻头勤磨。

网友:
看到专业人士的回答了,呵呵

楼主:
你好我刚接触枪钻我想问一下你说的槽型角是不是说的是主要两个切削刃啊

网友:
是槽的形状如90度100度等等一般用于直槽钻或绞刀,个人意见

楼主:
各位师傅今天来讲是我最郁闷的一天,我今天在使用枪钻时,在下班时,我的枪钻突然折了,我那个工件深606.5MM,直径18MM,我先用直径18MM长度400MM的钻360深,接着用直径18MM长度800mm钻到606.5MM,在钻到590MM时,折了。钻时负载显示是20 ,请各位师傅帮我想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楼主:
我想问一下你说得枪钻
槽型角是那块的角度

网友:
各位师傅今天来讲是我最郁闷的一天,我今天在使用枪钻时,在下班时,我的枪钻突然折了,我那个工件深606.5MM,直径18MM,我先用直径18MM长度400MM的钻360深,接着用直径18MM长度800mm钻到606.5MM,在钻到590MM时,折了 ...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判断,说的太笼统了。既然有功率显示,应该机床还不错,那为什么606的孔还要分阶段加工呢,一次钻出来不就得了。查下油压吧,18mm需要油压35公斤左右,可能是排屑不畅导致的断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钻杆的排屑角度,一般都是120度左右,比扁钻好刚性!

网友:
各位师傅今天来讲是我最郁闷的一天,我今天在使用枪钻时,在下班时,我的枪钻突然折了,我那个工件深606.5MM,直径18MM,我先用直径18MM长度400MM的钻360深,接着用直径18MM长度800mm钻到606.5MM,在钻到590MM时,折了 ...
引用 网友A:

枪钻是怎么个折法,是蹦刀了,还是脱焊,还是扭曲,工件有没有松动,材料有没有硬点补均匀等等,看你的情况材料问题占多数!

网友:
是不是内冷的压力不足?
我们公司使用枪钻时内冷7Mpa

楼主:
是扭曲了,但是我记得两个主切削刃最外端的切削刃短,而第二切削刃长,

网友:
需要加个中间支架,还有你的冷却泵是不是都开开了,深孔一定要把冷却加大,以便排铁销顺畅。

网友:
是扭曲了,但是我记得两个主切削刃最外端的切削刃短,而第二切削刃长,
引用 网友A:
压力小,排泄不畅,挤屑了!

楼主:
现在我有点经验了再看见排削少时就停一下让他把铁削吹出来

楼主:
各位师傅你们谁有枪钻钻头角度,有的给我发过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