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上刻线PLC控制课题-讨论

楼主(2009-05-26):
圆柱上刻线PLC控制课题
车间有一工件,需要在圆柱上刻线,工件示意图如下:

工件上刻直线,现打算做专用机床加工,以铣槽方式加工,之前是在铣床上加工,因此刀具已经没有问题。

现专用机床正在制造中,主要是XY方向行走的工作台,外加工件夹紧用的旋转主轴、刀具夹紧用的刀具主轴。但做完机械部分,还是要人工手动操作,如下图示意所示:

现如果想用PLC控制的话,需要用到刀具主轴电机、X方向电机、Y方向电机、工件主轴电机(控制工件旋转角度),大概需要分以下几步:
1、
启动刀具主轴电机,铣刀旋转
2、
Y
方向电机转动,使铣刀进刀,对工件进行刻线加工
3、

工件主轴电机旋转,使工件旋转一定角度,从而完成一条刻线
4、

Y
方向电机反转,使工件远离铣刀
5、

X
方向电机转动,使工作台行走2mm
6、
重复步骤1-5,直至所有刻线完成(需要注意每刻4条短线就要刻一条长线)。
7、
X
电机反转回零位,拆卸工件。

以上就是整个过程的大概描述,因为之前没做过相关的东西,可能考虑有欠缺。如果对PLC比较了解的,可能做起来并不是很复杂,但因为我以前没接触过,所以想在这里作为一个课题,希望大家帮忙出个详细的方案,要求如下:

方案越详细越好,例如具体用的PLC型号、梯型图及程序、电机选型(工件直径22,长158)、整套电气控制部分(包括电机)的大概价格等等。

具体方案可以直接回帖,或者以附件形式发上来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 最好还是找专家咨询下的好

楼主:
这个有点复杂 最好还是找专家咨询下的好
引用 网友A:

是么?没接触过PLC,这两天正在查资料,研究研究。
感觉用PLC实现应该没什么问题,借此机会学习学习。

网友:
工件材质及刻线深度要求?

应该是想复杂了,找台“旋转气动打标机”试试,应该可以用的。国产的价格便宜,才万把块。

当然,参照旋转气动打标机自己做也行。 图片及视频网上多得很。

网友:
孤酒 友好!
.
既然准备采用PLC控制,就应该向全自动努力,就应该在“刻槽角度控制”和
“刻槽进给控制”方面也采用自动控制,而不应再加入手工作业成分。
.
对你可能是难了点,但最好能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
suw  090527---00.52

网友:
我现学现卖,弄的不好大家别笑话,也借机实习一下:
1、PLC          三菱Fx2N-32MT-001     2500
2、X、Y轴    步进电机+磁尺 国产      6000
3、主轴电机   普通电机 2.2kw            600
4、工件转动   步进电机+旋转编码器    3200
5、触摸屏      昆仑通态7寸            4000
6、其余电气附件包括柜子               3000
共约2万。

网友:
孤酒 友好!
.
我想了一下,你这道题如果采用小型“激光雕刻机”来做,更合适一些。
.
如果你仍坚持你的方案,则帮你设计两个传感器,用以代替“小马过河 友”在6楼
方案中的磁尺和旋转编码器,可以省很多钱。
.
syw  090528---04.59
.
.

网友:
前辈能说一下这两个件的用法或是原理吗?是电子件?

网友:
小马过河 友好!
.
那是用1mm铁片做的与光电传感器配合使用的遮挡片--用于检测信号的有、无。
.
你在6楼的方案中采用的“磁尺”,是为了检测工作台在X方向的位移的。
而这个工作台是由丝杠旋转推动丝母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工作台的
行程与丝杠旋转的角度是函数关系,所以,我只要检测丝杠旋转角度
也能达到检测行程的目的。----这就是我在7楼中第一个传感器的作用。
.
你在6楼的方案中采用的“旋转编码器”,是为了检测被加工件上的那个
刻度角度的,你采用的是数控方式。我采用的是信号方式。----这就是我
在7楼中第二个传感器的作用。
.
syw  090529---01.36

网友:
楼主,编程不难。不过你在北京太远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还需要报价吗?

网友:
谢谢造车前辈的解释。

楼主:
端午放假回家了,看了大家的回帖,非常感谢。
对于大家所说的情况,我对这个东西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之前考虑的确实有些简单了,自己做的话都需要投入这么多。
现在只是在别的报废设备上拆了一个三菱F1型的PLC,其它东西还没有着落。
相当于DIY吧,条件可能有点差,单位的东西,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敢跟领导谈资金问题。

楼主:
孤酒 友好!
.
既然准备采用PLC控制,就应该向全自动努力,就应该在“刻槽角度控制”和
“刻槽进给控制”方面也采用自动控制,而不应再加入手工作业成分。
.
对你可能是难了点,但最好能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
...
引用 网友B:

是打算做全自动呢,工人需要做的只是装、卸活,之后完全PLC控制。

主要想如果能做成的话,通过整个过程,对PLC有个具体的认识

楼主:
小马过河 友好!
.
那是用1mm铁片做的与光电传感器配合使用的遮挡片--用于检测信号的有、无。
.
你在6楼的方案中采用的“磁尺”,是为了检测工作台在X方向的位移的。
而这个工作台是由丝杠旋转推动丝母来完成的 ...
引用 网友B:

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个通过检测丝杠旋转角度推算出X、Y行程,比如说铁片分成60等分,如果我旋转一转是1mm的话,那我要想旋转2mm只要光电传感器检测到60乘以2等于120个信号,就可以认为在这一方向行走了2mm;
第二个需要装两个光电传感器,分别对应长刻线和短刻线

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正。

网友:
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个通过检测丝杠旋转角度推算出X、Y行程,比如说铁片分成60等分,如果我旋转一转是1mm的话,那我要想旋转2mm只要光电传感器检测到60乘以2等于120个信号,就可以认为在这一方向行走了2m ...
引用 楼主:

.
孤酒友好!
.
从你的理解上看,你完全有能力完成这项目!
.
syw  090601---07.53

游客

网友(2012-04-24):
期待孤酒兄成功!

网友(2009-06-04):
如果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话,气动打标机就可以实现。把要求提给厂家就可以。

网友(2012-04-20):
楼主,看你的那些槽无非刻度,与功能无干,何不因陋就简呢?
两个参数,刀尖回转直径D和偏心距e,刚好控制刻度槽的长度L和深度h。并且刻线两头,与圆柱平滑过渡,渐入而渐出,彷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岂不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