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温高压比例溢流阀---求助

楼主(2009-05-26):
各位前辈,小弟现在正在设计两个泵站,12号航空液压油,100摄氏度,使用压力最高均为35MPa,小泵站流量20LPM,大泵站80LPM,现在找不到合适的比例溢流阀啊,各位专家能给出个主意吗,如果实在找不到比例溢流阀,那该怎么实现调压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各位高手,支个招啊

网友A:
别的配套元件都找到了?我们是专门生产比例溢流阀的.使用介质温度是-20~+70.密封解决了,应该没问题.密封换用氟橡胶就行.

网友:
北京的朋友,致电西安博达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问问看。

网友:
LZ这个需要高温工作的溢流阀,氟橡胶密封一般能承受到80度。100度以上难。和我联系,我们有耐高温适合航空液压油的产品。021-63541262 Emily

网友(2009-12-11):
我有可以适合100度高温的比例溢流阀,
请联系我,QQ370790296

网友(2013-08-22):
引用 网友A:
别的配套元件都找到了?我们是专门生产比例溢流阀的.使用介质温度是-20~+70.密封解决了,应该没问题.密封换用 ...

我公司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呢,耐120度高温,找了几家进口的产品如力士乐、派克、油研,都可以,但就是国内代理商没现货,订货时间又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