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探针对测量的影响?

楼主(2009-05-26):
三坐标有很多重不同规格的探针,
什么样的情况下该选择对应的探针以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
知道的朋友请讲解下.

网友:
在探针能检测到的情况下,尽量选用大一点的探针

网友:
一般的原则是短测杆,大探球,还要看你的具体需要而定

网友(2009-08-20):
三楼说的是选探针的原则
精辟!!

网友:
如果你的机器带有静态弯曲修正和动态弯曲修正,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探头则是没有太多的要求的,对于普通的触发探头,如RENISHAW 的探针则要考虑3楼的说法,因为在探测的时候探针会有弯曲变形的,所以如果选择不合适的话,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网友(2009-09-23):
一般的原则是短测杆,大探球,薄壁件可选用柱式测头

网友(2009-12-05):
谁说的
半径越大 补偿误差越大

网友:
那小测针的测量误差也不小啊

网友:
还是应该考虑它的实用性,半径越大 补偿误差越大,但同时对产品表面粗糙度的影响相对于小了,还是应该针对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测针

网友:
应根据你被测工件的实际需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使用短测针、大球头。
其实经过精度测针效验后,基本上都不会查过0.005mm的差别,除个别特殊的补偿角度。
归根究底还是看工件的需求。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一头雾水,晕倒中

网友(2011-08-09):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满足测量,然后选取精度最高的测针,基本原则是长度越短,直径越小,精度越高!

网友:
测头越小,工件形状误差和表面粗糙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就越大。

网友(2013-02-24):
短杆大探头,保证测量时候周边环境,安静-湿度-温度

网友(2015-11-10):
不是说测头越大越有误差吗

网友:
检验螺纹,最佳探针:d=P/(2cosα/2)

网友(2016-04-11):
大半径、短测杆、能尽量反映被测元素真实形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