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门生锈了怎么处理?

楼主(2009-05-26):
我家的不锈钢大门生锈了请教大家该怎么除锈?除锈后该怎样保护?
(不锈钢是有条纹的那种,不知道具体牌号)

楼主:
没有人顶的?

网友:
有种叫做不锈钢除锈膏。将其涂抹在不锈钢锈迹表面,大约5—10分钟锈会消失,再用水刷干净。

网友:
过路,学习了~
是不是煤油就可以除锈啊?
另外楼主问到的怎么防锈,总不能在大门上涂一些防锈油或者防锈膏吧?
答案期待中。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要弄清楚不锈钢生锈的原因,因为它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一旦它的保护膜被破坏.就会与空气中的水份\二氧化碳等产生化学反应,生成四氧化三铁,三氧化二铁等化合物. 所以建议要保护好你的不锈钢表面.不被破坏.如果已经生锈,就应当在生锈表面涂上酸洗膏,大约5—10分钟锈,再用干净的白布擦.最后再用水冲干净.

网友:
顶下!~不锈钢,不锈而生锈,那就不是不锈钢,徒有虚名!~~~~~~~~~~~~~~~~

网友:
你家的不锈钢应该是拉丝的,给你提个简单建议:买块拉丝布把生锈的地方擦一擦就可以除锈。

网友:
具体些啊,什么场合?严重不?无非就是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