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片联轴器产生噪音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9-05-2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膜片联轴器运转时产生噪音一般可能有哪些原因?

网友:
有较大的偏心和轴向伸缩,声响主要由轴向位移产生,

楼主:
谢谢1楼的兄弟!
再问一下:
1.轴向位移是指的安装时的轴向误差还是指运转中电机或工作机的轴向震动.
2.角向位移大的话,是否也会引起噪音.

网友:
谢谢1楼的兄弟!
再问一下:
1.轴向位移是指的安装时的轴向误差还是指运转中电机或工作机的轴向震动.
2.角向位移大的话,是否也会引起噪音.
引用 网友A:

轴向位移指的是安装时的轴向误差,也就是所谓的角不对中。工作机轴向震动一般也由此引起。但是有的机械本身由于不平衡或电机磁中心的问题也会产生震动,可以借助状态监测仪器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