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螺旋槽和直槽的选择---求助

楼主(2009-05-26):
各位大侠:
           一把刀具根据加工条件不一样,所选择的槽的形状也不一样,那么依据是什么呢?比如为什么选直槽,或螺旋槽的螺旋角的选择,还有槽的形状等等,本人菜鸟一个,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槽的选择只是排屑的作用?和加工效率,精度等有怎么样的关联呢?

网友:

不仅是排削,感觉一下螺旋铰刀和直刃铰刀加工相贯孔,再比较三面刃铣刀和立铣刀的周铣,就能看出螺线刃与直刃加工精度的差异。

网友:

学习中。。。。。。。我去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精度有差别,为什么会有差别呢?
哪种槽的效率比较高一点呢?
大小螺旋角的选择呢?

感觉这些东西还是比较难搞明白。

网友:

5# 罗德曼 切削平稳,加工表面质量自然就高。简单的说铰削盲孔,右旋铰刀的排屑优于直刃铰刀且切削比直刃铰刀平稳加工效率和质量也就相对较高;通孔采用左旋右切铰刀加工的孔质量是直刃铰刀没法比的。直刃铰刀的采用也就是,一制造简单,二能满足使用。就好比扁钻与麻花钻一样,扁钻的加工质量明显不如麻花钻,但在某些场合还采用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上左旋右切铰刀是什么样的?有啥优点。发个图呗。

楼主:

切削平稳而加工质量高,对!
螺旋角的选择呢?
横刃的各种形状对加工的影响呢?

网友:

灌水的我来了呀,跟排屑有关系啊

网友:

7# 星光bj 给你一个日研左旋高速钢铰刀

网友:

简单说通孔用左旋绞刀是往下排削不会伤及已加工面精度更好《个人意见

网友(2009-10-07):

直槽制造简单,但排屑不好,螺旋槽排屑好,切削平稳,至于螺旋角的大小,螺旋角越大,刚性越差,但排屑就相对较好,反之相反,

网友(2009-11-24):

直槽铰刀比较适合切削铝合金和铸铁,相对来说铝合金用螺旋铰刀的屑状是长屑,用直槽铰刀的屑状是短屑。

网友:

这种刀具很实用,我做过很多,一般都是订做规格.

网友:

个人觉得和加工材料,排屑关系比较大

网友:

好东西 、、、、

网友:

直槽的容屑能力要大于螺旋槽,排屑方式依靠内冷压力排屑。其优点在于它所加工的孔的直线度和圆度都较螺旋槽的好,且制生产简单。使用缺点,其抗震性没有螺旋槽的好,加工中遇到冷却压力不足等易造成断刀。

网友(2011-11-10):

我也是搞不大明白,左旋左刃 左旋右刃是怎么区别的?

网友:

滚刀的话 是根据滚刀的螺旋线导程角,<=5°做直槽,>5°做螺旋槽,现在一般都是直槽,便于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