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动画(gif格式)是在solidworks中保存或得的吗?

楼主(2009-05-26):
这种格式的图片是用solidworks 保存或得的吗?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

网友:
在sw中保存为n张连续图片,然后用图客软件合成

楼主:
不会吧!这样呀!有没有在solidworks中直接保存的呢?

网友:
用屏幕抓取软件直接得到。

网友:
尝试用下Solidworks Animator

网友:
直接保存为AVI格式,文件蛮大的。

楼主:
但是在上面的图片是gif格式的文件,别人都可以保存呢?a

网友(点评):
论坛上有个软件,下了,没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