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如何应对?

楼主(2009-05-26):
点图进入相册

 点图进入相册

点图进入相册

 点图进入相册

列位看官,看这题目,首先要澄清一下,偶这里说的震,不是谈虎色变的地震,而是机械的震动,不要误会了。

在做精密模具研磨加工时,最头疼的可能就是磨床的振动。因为机床的振动直接影响到模具加工的效果,象有波纹啊,表面光洁度啊,如果是精密成型研磨,做插件连接器类模具,切沟槽等,那机器振动根本就无法修整好砂轮,因为有时砂轮要求修整到0.1-0.13mm厚度,砂轮几尽透明了,磨床如果稍有震动等不稳定因素,砂轮就爆掉了。那么遇到平面磨床的振动,我们该如何应对与防止呢?

其一,首先检查地平,常说大楼稳不稳要看根基下得好不好?机床也一样,地脚螺丝水平如果没调好,就会引起机床的共振。因为有时加工场地地面平整度不是很好,所以要通过调节水平螺丝来让机床达到一个不平的高度,首先我们要检查地脚每个螺丝是否落实到位到地脚垫里。用水平仪打下前后,左右是否水平了,OK锁紧螺丝。

其二,如果进行了上述的动作,震动仍未消除,我们应检查是否由于地面地板太空虚所至,如果地面是水磨石或者铺的地板块就相对结实,如果是水泥地平,地面就很虚会引起共振,碰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呢?不要着急,去橡胶五金店买几块黑色橡皮胶垫,厚度6-10毫米左右,大小10公分和地脚垫尺寸稍大点就行,松开地脚螺丝,把橡皮胶垫垫在水平地脚垫下面,就可以起到很大的减震功能了。

其三,如果经过了上述的动作,震动仍未消除,我们就要检查磨床砂哗和砂轮固定法兰的问题。首先是砂轮,由于市面上的砂轮质量参差不齐,砂轮影响震动的因素一般有两个:一是砂轮的粒度不均匀,旋转起来就重心不稳造成震动;二是内孔不标准偏大,比如我们磨床法兰孔径要求是31.75,而砂轮如果是32的,装上去就会上下跳动引起震动,所以我们在购买砂轮时一定要问清规格,砂轮我建议各位还是买好一点,一来差的砂轮影响加工效果;二来加工磨削过程中易裂易爆发生危险;三来差的砂轮平衡效果不好会严重影响磨床主轴的寿命。再就是砂轮固定法兰,提起法兰,大家都会想到要效平衡,其实小精密手摇磨床的法兰是不用效衡的,前题是你使用的一定要是进口的精密法兰,一般新法兰买回来,上面有三个小的平衡块,你把把他拆掉,法兰直接装上砂轮,然后修一刀,砂轮就自然平衡了,多买几个法兰,装上不同规格的砂轮,这样下次用就省事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回到原题,如果发生震动,可能是上述原因,换个砂轮试试,或者你法兰没有经过效平衡就把平衡块装上去了,那就拆掉平衡块装上去,不行就换个新法兰试试,一般问题就解决了。

其四就是加工的环境,精密平面磨床同一工作场地附近是不可能放置诸如冲床,车床等震动较大的机床,容易引起共震,如何判断,很简单,你只须停掉磨床,开动冲床或车床,如果手去触摸磨床有震动或麻手感觉就是影响到了。处理方法就是分开车间放置。

其五,如果进行上述一系列动作仍未能消除震动那可能就不是你能处理的范畴了,有可能是磨床主轴时间用长了本身震动,里面轴承或马达坏了,也有可能是机床的结构及装配有问题,就要通知厂家来处理了

震动,如何应对,你了解了吗?

网友:
震动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处理震动和隔离震动是一门高技术,最高的技术在芯片制造,动态震动处理在火箭设计上,一般机械家伙处理不了。

网友:
地基一定要做好,软土层都应该有防震的

网友:
主要是楼主有广告的嫌疑。

网友:
楼主有心,偶学习,TKS

网友:
主要是楼主有广告的嫌疑。
引用 网友A:

赞同,有点炒作之嫌!~呵呵

网友:
学习了,尽管楼主有广告的嫌疑。

网友(2010-08-05):
分享技术资料比专门的广告还是有可佳之处的!

网友:
呵呵,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虽然楼主有广告之嫌,但内容还是值得一读的。

对于减震,除了楼主提到的处理方法,还可以通过选用和设计合适的减震系统来隔离振动,国外研究较多,切深入,如美国。用“vibration isolation"的关键词在GOOGLE里能搜查都很多相关文章的

网友(2012-02-08):
加减振措施,比如减振器、减震垫之类的

网友:
讲的有道理,有振动要综合考虑

网友:
楼主有广告之嫌,但内容还是值得分离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