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09-05-26):
想请教下,我们公司有非常多的产品需要焊接,特别对热板焊接问题目前还有不清楚的地方,特来请教下各位大侠
   1,ABS焊接时的温度应该是多少?
   2,POM焊接时的温度应该是多少?
   3,ABS焊接的量应该设计为多少?
   4,POM焊接的量应该设计为多少?
   5,ABS料件在和热模加热时应该融化多少?
   6,POM料件在和热模加热时应该融化多少?
   7,ABS焊接时焊接时间为多少?
   8,POM焊接时焊接时间为多少?
   9,ABS焊接时固化时间为多少?
   10,POM焊接时固化时间为多少?
   11,ABS焊接过程中从料件离开热模到两焊接料件接触在一起最长可以达多久?
   12,POM焊接过程中从料件离开热模到两焊接料件接触在一起最长可以达多久?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楼主:
不是吧!没人愿意说哦?

网友(2010-10-14):
这方面人太少了,我有超音波焊机,就是找不到这方面的村料

网友:
pvc的用过,温度不要太高脓掉,太低还没容透,应该看出浆料熔度

网友:
呵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塑料能焊接的,有点不好意思

网友(2012-09-12):
需要自己慢慢摸索哦,很多技术参数是保密的,工厂就靠这些参数混饭吃了

网友:
塑料焊接 类似于接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