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买数控车床,如何选购适合本单位零件加工?

楼主(2009-05-26):
本单位大部分零件都可以在数控车床上车,但有2个零件上有深孔,分别为8毫米(深36),9毫米(47.5),以前在扑车上都是先钻,在用铰刀铰,铰的时候转素一般只有40转左右,速度太快铰刀受不了,容易崩刀,看了看目前的数控车床,最低转速都要300了,慢了电机转不动了,请问那种数控车床可以转慢一点的,可以使用铰刀,或者有什么别的好加工的方法介绍,谢谢
补充一下,孔的精度较高,需要铰了以后在研磨

网友:
楼主买台CK6136吧

网友:
直接钻不行?多退两次刀没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孔应该没什么难度,铰刀崩刃,刀具不耐磨,中心不同心等是主要原因,40rpm转速也太低了吧。稍微好点的机床,最低转速为10rpm,不会是300rpm.

网友:
qt300,5 转就动

网友:
什么机床最低转速是300?
一般数车最低转速都是30的
部分简式数控因存在机械换档,不太清楚。

网友(2009-08-16):
我们单位也有这样的零件,我们做的是航天产品.要求很高,孔更小,深达100MM多,用的是枪钻.价格很高

网友:
E-CA6140 ,和普车速度一样,手动换挡,价格便宜。精度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