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26):
安装后,运行软件。进去之后桌面弹出一个对话框:

网友:
应该是许可文件出错,重新安装,重新生成CRACK文件
还是不行就不知道,社区里有种子你找一下那个版本(也是4.0的)按照麽有问题!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472&highlight=
楼主自己找对应帖子看看,说不定就有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