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刀具修磨时前角要修磨吗

楼主(2009-05-26):
请教 刀具修磨时前角要修磨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修莫、

楼主:
今天去厂家想买个正弦规工作台 修磨螺旋槽铣刀附件 厂家说一般修磨铣刀只要修磨端刃和圆周后角 本来我厂里是用万能支片撑着磨铣刀圆周后角 磨起来不太稳定 今天去厂家本来想买附件 但卖机床的说我支片使用方法不对 要从上往下支住铣刀 以前我是从下往上支柱铣刀的 说正弦规还不如万能支片好用 请教一下各位 你们修磨铣刀是拿正弦规修磨铣刀周刃后角吗 另外修磨前角吗 小弟
先感谢了 知道的希望能指点一下

楼主:
就是这个附件

网友:
麻烦放大点呀!什么都看不清!

楼主:
劳驾版主大人 指点 是否有必要买这附件

网友:
我来给你说清楚,刀具修磨有两种方式
1.修磨外圆和后角,适用于尖齿刀具
2.只修磨前刀面,适用于铲齿刀具

网友:
首先:支片使用方法不对? 要从上往下支住铣刀 以前我是从下往上支住铣刀的?
支片的方法不重要,但会影响修磨的质量,(不是角度问题)!
2、如上面的  liulangzhu    所说。

所以我认为在你是什么刀具不清晰的情况下,按一般刀具考虑,可以不用其他附件。

另外,你的照片没有表明是作什么用的!好像和前刀面没什么关系!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 两个照片上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就是正弦规附件 本来是用来用螺旋滚刀 我想买来修铣刀 比如一把铣刀螺旋角是30度 原来是要拿支片撑着磨 买了这附件把导向角搬一个角度 磨的时候就是30度了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 这上面有个台湾鼎维手动工具磨螺旋附件视频http://www.gpsystem.com.cn/shipin/M-40.html太大 不好上传 另外请教liulangzhu 什么是尖齿刀具铲齿刀具

楼主:
上面网站打不开的话 点这个http://www.gpsystem.com.cn/daoju/M-40.htm 里面有个M40动态演示 我想买的就是视频上那个附件

网友:
有钱就买一个吧!
尖齿就是后角是折线的,铲齿就是像丝锥 的后角一样是圆弧的。

网友(2009-07-27):
不用修前角,端齿和侧面刃带磨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