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安装出现问题,无法安装

楼主(2009-05-26):
因为以前曾安装过pro-e,后来安装新的版本,卸载了原先的。安装新版本后,总是无法运行,好像提示说,网卡的物理地址错误,请教高手,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有没有按照提示进行破解呢?
另外,如果机器带无线网卡也有可能出问题

楼主:
按照安装说明进行破解了,第一次安装成功了,后来卸载之后就一直不能安装成功。总是在license.dat这个文件时候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装不了呢,能否截个图上来看看
另外,许可文件有没有重新做?
装新版本需要对应版本的本地许可文件的。

网友:
一定
是4.0的吧

网友:
装个虚拟网卡试试~~~

网友:
可能的情况是:
1  许可文件路径不识别===》换个地方
2  物理地址错误,有时候,configall读出的不一定对。正确的是,安装过程中,显示在proe页面中的地址号
3  有的vista或者xp系统会与pro有冲突,比如,安装还后,闪一下就没了 。这就需要修改c盘的某个文件。  网路上搜搜这个文件吧/命令

网友:
前几天在装3.0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出现license.dat的错误提示
装上后打不开。后来,拔掉网线就能运行了
  不妨试试

网友(2009-11-16):
哦 这样啊还要拔掉网线啊?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