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FANUC)怎样铣内孔和外圆?

楼主(2009-05-26):
我听我师傅说铣内孔要用逆铣G03?外圆用顺铣G02 。我不知道有什么根据!还有我想问怎样用最简单的程序倒角比如倒2X45°(厚度2)的角怎么编?

希望有能力的人回帖 ,没能力的不要发表任何疑问!!!

网友:
倒角最简单就是用专用刀具喽

楼主:
我知道  要用程序倒  编程!

网友:
用带角度的刀走G03或G02

楼主:
上面的这位看起来有点技术!

网友:
不是顺铣逆铣而是顺时针逆时针 你这样编孔全属顺铣 倒角用立铣刀编条宏程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楼上请注意,逆铣和顺铣的说法是正确的。外轮廓使用G02,内轮廓使用G03和刀具半径左补偿(G41)和刀具半径右补偿(G42)有关。数控机床一般采用顺铣加工,而顺铣加工时使用的是G41。对于G41解释是:沿刀具前进方向看去,刀具在被加工面的左侧。请djs2661003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顺铣和逆铣与刀具的左补右补无关吧

网友:
个人认为,现在的立铣刀顺、逆铣问题都不大,只要自己搞清左右刀偏就行了!一般孔的倒角都好就上倒角刀,如果是形状复杂就得使用宏程序来搞了!

网友:
楼上请注意,逆铣和顺铣的说法是正确的。外轮廓使用G02,内轮廓使用G03和刀具半径左补偿(G41)和刀具半径右补偿(G42)有关。数控机床一般采用顺铣加工,而顺铣加工时使用的是G41。对于G41解释是:沿刀具前进方向看 ...
引用 网友A:
说的蛮有道理的~~~我个人认为G02与G03只和刀路有关。似乎和内轮廓外轮廓没有关系吧~~~~

楼主:
顺铣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吧!(满庭芳)
而且你忘记了 GO3 洗圆弧不可以用补偿的 你不知道吗?你忽略了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有专用的倒角刀嘛

网友:
G41在加工时产生顺铣的效果,G42则产生逆铣的效果。

网友:
老大(djs2661003 ),刀补是在G00或G01模态下加的。只有是用刀补,即便是S型进刀路径前边也应用一段直线,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
80后(yuanyuniao),你要不信可以找台机床,找本铣工常识,试试、看看。 同时敬佩梦想照进现实的 学习精神,你发的图纸我看到了,我搞宏程序多年了,有时间我编一个程序发给你,咱们共同研究。希望以后常联系

网友:
yuan6238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赞同

网友:
请问qyuan6238你在加工时考虑刀具使用寿命吗?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就可以不谈了。另外可以告诉你在使用重切削数控机床,进行 大吃刀量粗加工时,如果给精铣留0.5mm至0.8mm的精铣量都有铣亏的可能。另外在精加工时使用顺铣所得到的表面粗糙度要比逆铣好。

网友:
倒角如果是平面倒角要求不高,最经济的方法是磨一把90度倒角钻。然后用三角函数算一下下到深度,编一个程序。使用宏程序转倒角效率太低了,我最近做无人化加工搞了一个参数,加工材料是合金铸铁,使用国产丝锥和普通钻头。倒角单边2.5mm,供你参考。
螺纹规格        坡口Z值        主轴转速        进给速度        螺纹底孔直径
M10        13        S120        F150        Φ8.6
M12        15        S120        F210        Φ10.3
M16        18        S100        F200        Φ14
M20        22        S90        F180        Φ18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参与,我已经把问题搞清!其实两种走刀方向都一样,只是获取的Ra值不同,要不你也自己去问问,我QQ501412910

网友:
小老弟,我搞了N年数控加工和手工编程这种基本常识还不用问别人,另外你好像还没完全搞明白。

网友:
你师父没说错,这只是你师父个人习惯问题,并不代表外圆一定要用G2,内孔一定用G3,
论坛就是讨论研究的,你哪能不让人发言呢.呵呵
难道你师父就没教倒角编程,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多人可以教你,但就看你态度,一定也 有人不想回复你.

网友:
13282001807好像粗加工时刀具磨损大吧

网友:
你师父没说错,这只是你师父个人习惯问题,并不代表外圆一定要用G2,内孔一定用G3,
论坛就是讨论研究的,你哪能不让人发言呢.呵呵
难道你师父就没教倒角编程,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多人可以教你,但就看你态度,一定也 有人 ...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侠的说法很正确,楼主太过份了,别人不知道的就不能发问吗?过份!批判!

网友:
16# 满庭芳 呵呵,我是明白了~~多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其实,顺铣和逆铣有点象骑自行车,顺风是顺铣,顶风是逆铣,人是主轴。大家想想是顺风省劲还是逆风省劲尤其时风大的时候。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下,有时(包括有些刀具)根据加工的具体情况用逆铣比用顺铣好。有一点必须说明普通铣床用逆铣加工是为了间隙。

网友:
有一点必须说明普通铣床用逆铣加工是为了顶间隙

楼主:
注意细节 ,才会做的更好!

楼主:
相信我  我没有吹牛 ,工作的时候我很用心的,其实我今天好郁闷的,好想跟你说的  可刚才给你的留言因为没有登陆,全部掉拉 ,我想跟交个朋友,我们一起提高自己的技术  最近我没来论坛了  因为只有我问 ,没有应我,我感觉不到真实的感觉! 7# Topery

网友(2009-07-04):
顺逆对于刀具的损耗是有区别的

网友:
那要从刀具运动的方向去看,前置和后置刀架是不同的。

网友:
一般来说,顺铣逆铣对于数控机床的作用并不大,主要用在普通床子上,常说的逆铣消震只是为了排除丝杠的间隙,现在大多数的数控机床都采用的是滚珠丝杠,所以没多大关系,多注意切削三要素会更实用些。

网友:
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逆铣时消耗在进给运动方面的功率约占全功率的20%。而顺铣时消耗在进给运动方面的功率约占全功率的6%。应该不言自明了吧。

网友:
可能跟加工时的顺铣还是逆铣有关。

网友:
顺铣可以去除飞边的问题,逆铣可以提高表面加工质量,

网友:
我想你师傅说的是精加工的时候吧?那样加工有助于排削吧,有的机床切削液的力度不是很大,往往铁削冲不出来,那样就会造成铁削粘在以加工面上,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看法,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三菱系统的有关系   其它的我不知道哦

网友(2011-04-20):
楼主这口气,又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顺逆铣的区别,一般用顺序

网友(2017-01-19):
怎么下不下来说明书呀,威望点,求

网友(2020-03-02):
学这些比较难啊

网友:
如果是倒内孔和外圆那当然是用到角刀最方便了,市面上30° 45°60°的倒角刀都是标准件,都是有现货的,很容易买到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技术依椐的,当然对于普通铣床,老旧数控丝杆间隙较大的基本会采用,否则不管怎么铣都 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