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刀的精度---请教

楼主(2009-05-26):
刚接了一批活,铣长槽,25*3*4500、63*5*4500、槽宽25和63有0.02mm公差、我想采用硬质合金可转位铣刀,(Φ25 和63的)就是不知到能否达到0.02mm的精度。
请问硬质合金可转位铣刀的精度规定是怎样的?包括hss铣刀的精度规定,键槽铣刀的精度规定。绞刀的精度规定。钻头的精度规定。

请那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麻烦自己看机械设计手册!刀具工程师手册,谢谢!

楼主:
刀具工程师手册已经买不着了。上个礼拜我去西单图书大厦都没有。手里只有一本机加工工艺师手册。里面刀具精度的章节不全。没有关于硬质合金可转位刀具的精度、hss铣刀的精度规定等方面的内容,
还是请论坛里的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还是分粗精铣,留些余量用20的铣刀铣,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自己顶一下。论坛里没人知道吗。不会吧。

网友:
一般的M级精度的刀片,公差是0.05,,如果是G级精度精磨过的刀片,精度可以达到0.01,但是,机夹刀片一般最少也是2个刀片,大的直径的话,刀片数量更多,这就意味着,整个刀具的极限尺寸应该是刀片精度的2倍,所以,想用机夹铣刀加工高精度的尺寸,不大现实,因为一旦换刀片后,不重新对刀,是无法保证零件的尺寸的稳定性的,所以,一般是机夹刀具粗加工,最后的精加工,还是要用整体合金的刀具来做,而且,为了保证批量加工换刀带来的可能误差,整体铣刀的精度,也应该根据你加工的精度要选择

网友:
你的长度太长,如果是200左右的,一般材料的用HSS应该没问题。我们做电极轴都是减2丝的,用标准铣刀研磨后先试铣一根看修磨得尺寸是否正确,没问题的话就开始一刀切了。效率还是很高的

楼主:
十分感谢6楼。讲的很精辟。

网友:
楼主还是用刀片刀好,这个效率更高,主要是刀具的牌子一定要好,比如三特的,4500长,你的机床也不得了啊,呵呵,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机床呢。不知道你的机床4500的长度动起来能不能保证2丝呢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采用外国的硬质合金可转位铣刀是不是能保证精度呢?有用过的大侠告诉下,我们用的是数显200镗铣床,导轨14米长,加工4500mm没问题,至于机床精度,还真没测过4500mm长差多少,先测测再说哦

网友:
国产的200镗铣4500mm肯定达不到0.02mm的精度,不过你键槽轴向的直线度应该不会要求0.02mm的公差吧,只是键槽的宽度公差吧

25mm宽3mm深的槽,0.02mm的公差,直接用φ25的机夹立铣刀一刀到位那是肯定不行的,刀片精度和刀片槽精度达不到
肯定是要分粗精铣的,用φ20的粗铣,单边留0.2mm左右余量,然后用涂层的整硬铣刀精铣
不过200镗铣用直径20以下刀具,转速可能低了点

网友:
楼主2丝公差,又这么长,想一刀完成我感觉是不行,一定要分粗精,精加工余量尽量少些,我记得去年三特新开发的一种刀片刀,三刃的,刀片可转4次,也比较实惠经济的,具体需要什么牌号的刀片的去三特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