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具磨修铣刀圆周后角时,拿支片修还是正弦规?

楼主(2009-05-26):
今天去厂家想买个正弦规工作台 修磨螺旋槽铣刀附件 厂家说一般修磨铣刀只要修磨端刃和圆周后角 本来我厂里是用万能支片撑着磨铣刀圆周后角 磨起来不太稳定 今天去厂家本来想买附件 但卖机床的说我支片使用方法不对 要从上往下支住铣刀 以前我是从下往上支柱铣刀的 说正弦规还不如万能支片好用 请教一下各位 你们修磨铣刀是拿正弦规修磨铣刀周刃后角吗 另外修磨前角吗 小弟
先感谢了 知道的希望能指点一下 就是这个附件

网友:
说到加工方法那是杀猪杀屁股,只要原理对,刀子好用就行。立铣刀的前角修磨没多大意义,随着修磨次数的增加,刀子外径减小,前角变小。这时你想修磨沟槽增大前角,但是你不能改变螺旋角呀,结果事与愿违。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 我想买的附件就是下面视频上的附件http://www.gpsystem.com.cn/daoju/M-40.htm台湾鼎维M40工具磨点上面的动态演示

网友:
这个附件对螺线滚刀修磨比较好,对修磨立铣刀我感觉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