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剖面图和向视图独立?

楼主(2009-05-26):
在工程图中做一个剖面图  其位置与被剖图关系在纵向或横向上是一定的。怎么样才能使这个剖视图独立开来, 即可以移动到图纸的任何一个位置?请教!!

网友:
右键点剖面图 菜单栏中选解除对齐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很严重的同意楼上的楼上的

网友:
学习了 能学到东西就要说谢谢

网友:
使剖视图独立开来, 即可以移动到图纸的任何一个位置要采取"解除对齐关系"

网友:
移动剖视图时按下Ctrl键,随便你放。

网友:
2楼正解,解除关系-对齐(上 下 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