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用通风机?最近搞一个铁路罐车工程

楼主(2009-05-26):
最近在搞一个铁路罐车的工程,有一项是用通风机向罐车里面鼓风,达到风洗的效果。我只知道风量是9000立方米/小时。不知道别的参数如何确定。特别是风压。请高手赐教哦

网友:
通风机向罐车里通风,风洗是什么意思?是要求风量大吗?
那你根据轴流风机的风量9000立方米/小时,选择风机型号,然后看看其全压是否满足需要,最后判断电机功率是否满足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