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问题:磷化后尺寸发生变化,如何解决?

楼主(2009-05-26):
我厂有些工件需要进行防锈处理,以前曾经用过煮黑,但验收的说煮黑后外观不好看,有花纹,然后就更改了表面处理工艺,改为磷化。
之后一段时间大家都感觉不错,因为磷化后整体外观确实很漂亮,但最近越来越发现一些问题:就是磷化后原来严格控制的加工尺寸发生了变化,比如原来的外圆在磷化后变大,再拿卡板测量下不去了。
最明显的就是螺纹变化大,磷化回来螺纹规就下不去。现在要再改回煮黑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厂里已经将设备都扔掉了。
在这里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可以使磷化后的尺寸可以控制?

楼主:
经资料查阅,磷化层厚度为0.01-0.05mm

网友:
根据磷化后的尺寸变化,提前将工件按减相应尺寸制作,这样磷化后尺寸就复原了。

楼主:
根据磷化后的尺寸变化,提前将工件按减相应尺寸制作,这样磷化后尺寸就复原了。
引用 网友A:

由于磷化层厚度无法控制,所以也无法在工艺安排上提前将该厚度预留。这个办法不行

网友(2009-09-23):
学习啊! 我在学习啊

网友:
6# 我是菜鸟级

网友:
找出变化的规律!磷化前控制!

网友A(2009-12-21):
由于磷化层厚度无法控制,所以也无法在工艺安排上提前将该厚度预留。这个办法不行
引用 网友B:

凭什么原因说磷化层无法控制呢?

磷化液成分确定,PH 确定,处理时间确定,产生的磷化膜厚度应当可测的,准确测量,磨个截面就可知道磷化工艺产生膜厚的情况。
我认为。

网友:
呵呵,业精于专啊!

网友:
可行的办法就是控制磷化层厚度,今天人家刚告诉俺的。

网友:
控制磷化膜厚度,可行

网友:
小型空调压缩机(滚动活塞式)曲轴,有磷化然后抛光的,抛光加工余量很小。使用布轮,弹性比较大。

网友(2010-12-29):
我们的精度孔,预留0.015,以防磷化后无法装配。

网友:
外观漂亮,也不一定就要选磷化吧。对于磷化变形,很多产品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磷化层厚度为0.01-0.05mm,也没多大影响吧

网友:
磷化,学习。防锈???

网友:
螺纹可以等磷化后再处理,一般的装配磷化处理是不影响的;比如轴孔装配时就要考虑预留加工余量;让供应商严格控制磷化工艺可以控制镀层的厚度

网友:
磷化后表面不一定比发黑后表面好看。

网友(2011-03-16):
个人建议如果尺寸要求精度高,那就磷化后再进行磨削老保证尺寸,不过成本会增加,螺纹也可以最后反攻啊

网友:
呵呵,还是有高手的,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磷化的时候,采用保护措施呢?那些尺寸较重要,先保护好。在做磷化处理!

网友:
螺纹也可以最后反攻就好了

网友(2011-05-23):
在学习中,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
磷化液成分稳定,总酸度稳定,处理时间精确到秒 膜厚是稳定的

网友:
我已下载学习啦
9 d9 j) Q  V: X好东东

网友(2011-06-25):
可以选择锌钙系磷化,尺寸基本不变,而且很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