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s-l15e多路阀泄油,急!

楼主(2009-05-26):
联合收割机上用的dls-l15e多路阀,拨禾轮油缸和无级变速器油缸自动回落,不知什么原因?希望专家们指点一二。收割季节已到,急呀!!
     O(∩_∩)O谢谢

网友:
对设备油路不了解,能否具体介绍一下!!不过一般的油缸掉压有油缸内漏,带锁的话还有平衡阀内泄,还有再查看多路阀!

楼主:
先谢谢denyi82 老师!
dls-l15e多路阀控制有3路。1:无级变速器,两根管。 2:割台。一根管(带锁)。 3:拨禾轮。一根管。
如果油缸内漏 无级变速器 和 拨禾轮 同时坏的可能大吗??
不知我这样说对吗?